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27):
本人想给自己的小床做个托板总成。直接拿45钢线切割出成型,后用磨石打磨下,再贴塑。
不知道可行。
也可以直接那铸铁上磨床后,用线切割直接割成型。

高手解答。

网友:
帮不上你。帮顶。

网友:
回楼主,线宽割后直接贴塑就行,不用再磨了!

网友:
羡慕你,动不动就线切割。

楼主:
材料呢? 用什么材料。 34钢 A3钢 铸铁 球铁 CR12

网友:
我想,要是用线切割割出来的话,要是用锥度机割的话,塞铁还可以要,如果不是锥度机你留个塞铁位置也是没用的,你没法调间隙,还不如不要塞铁,留出贴塑间隙,贴了塑再刮一刮塑对好间隙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声,贴塑是贴什么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