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丘比特V3 入门机问题!

楼主(2010-09-28):
前天天刚买了一台丘比特V3 四通道入门机,试飞刚30秒就坠机了,尾翼打段,然后我又买了个尾翼,在换尾翼的时候用力过猛把尾翼
电机
屁股顶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只好再买个尾翼电机,可是当天人家没有原装的电机了,只有无刷的,买一个安装上后,开机正常自检,但是油门失效,俩电机都不转。后各了一天,才买到原装电机,装上后还是无法开启油门。实在查不出那的原因了,求救!

网友A:
  无刷也能换上去?
扯了
屁股顶出来,装回去就可以了。
刚开始飞的时候要胆子大点。尤其起飞时候。果断

楼主:
恩。就是v3升级版的那个电机,关键是现在换了电机后,不转了,怎么推油门有没用,连上电源也自检,其他功能都还有,就是没有油门了,我怀疑是不是电路板出问题了?

网友:
原来是有刷,现在换了无刷不用加电调吗?????

网友B:
我看着晕……根本不是无刷的电机吧?
看样子,可能是摔机没有及时关油门,MOS管烧了?

网友C:
尾电机装 无刷????高手嘛!!老大你怎么搞上去的啊?学习贴
我也买过一台V3, 他们公司有售后的。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

网友D:
上图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电话我找到了 0755-29442620 是丘比特飞机公司的售后

楼主:
我就是,把那两根线焊接上然后螺丝拧上就装上去了。。。。。 不好意思,新手不太懂,,,,,
不过我后边装的是原装的了
谢谢,我现在外边出差,等我回北京录一段传上来。
哎,其实我也很纠结,买个飞机就飞了30秒,就挂了。痛苦,,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