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主板又挂了!求救!有礼!

楼主(2010-09-28):
拿破轮胎给的RX18挂了 想改天地飞,可又不知道怎么选择,还有工作电压有什么不同吗?HL坦克是7.2V看到飞的好像是12V,不知能通用吗?有改过的XD帮帮忙,十一长假前想改好 ,或者还有什么办法改进或升级!谢谢!如果成功,有礼品送

网友:
呵呵,升级威驰声组吧,玩起来也比较爽

楼主:
看了,声组太贵,不知道威驰 2路双向集成电调5A能用不?这个便宜 ,还有四路双向集成电调170也能接受 还需要还遥控器和接收器吗?占时不奢侈声效了

网友A:
老兄动手能力很强,这个怎么迷惑了?
要改就要把HL的控及坦克内部电路全部丢掉不用,换天地飞控及接收,控发射机电压12V和电路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再配声组和电调。如果不要音效,就选5路的集成电调,威驰和胖胖的包包都有,要音效就用声组+4路电调。2路和4路的电调单独用功能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动手能力很强,这个怎么迷惑了?
要改就要把HL的控及坦克内部电路全部丢掉不用,换天地飞控及接收,控发射机电压12V和电路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再配声组和电调。如果不要音效,就选5路的集成电调,威驰和胖胖的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明白了,那可要多花一辆金属板虎一的价格,呵呵,等我攒够钱再换

楼主:
威驰的4路电调已经淘宝了,天地飞6A也在预定中

网友:
预祝你成功啊

网友:
威驰的4路电调,天地飞6A,可不便宜啊,可能要比你的坦克还贵。

楼主:
  是呀!这个小三在慢慢吞噬者我的灵魂和肉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驰的4路电调已经淘宝了,天地飞6A也在预定中

4路+天6 怎么用? 另外买了V尾混控器?
我是 4路+9X,比5路自带混控爽,爽歪歪中。。

楼主:
天地飞6A带V尾混控,这个组合算是比较经济的了

网友B:
天地飞6A带V尾混控,这个组合算是比较经济的了

能不能讲得清楚一些呢,比如大概成本等,具体怎么用,原装的主板要不要换。我们真的不懂哦,但是想玩得开心点,当然也不要太花钱。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6A带V尾混控,这个组合算是比较经济的了

能不能讲得清楚一些呢,比如大概成本等,具体怎么用,原装的主板要不要换。我们真的不懂哦,但是想玩得开心点,当然也不要太花钱。谢谢指教

原装的遥控器、接收器、主板 统统不要了 。正在摸索着接线 给卖家和Tiger发信息咨询,未见回音 。天地飞6A说明书上说自带V尾混控(淘宝210~240不是2.4G),威驰的4路坦克电调170,合计400多只要玩得爽值了

楼主:
威驰的4路电调收到了有个问题咨询大家:1)电调上与天地飞接收器FRP06-P对应接口序号有吗?2)怎么设置遥控器左边推杆上下为前进/后退,左右为左右转?3)怎么设置遥控器右边推杆油门中立,上下为火炮俯仰,左右为炮塔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