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电机及齿轮配置

楼主(2010-09-28):
小弟新手现在配置425
电机
及齿轮时那不定主意,请老鸟帮看看:
配置A:飞越 H3723 500高端电机1650KV 13T齿 好盈80A
配置B:新西达HG-3120POR 1750KV 13T齿 好盈80A
顺问一下425电机齿模数那位大哥知到。

网友A:
电机齿数和马达KV值配比后转速可看一下链接:
http://www.gaui.com.tw/html-sc/550_rotor_speed_sc.html

楼主:
主旋翼为0度时,转速多少好。
新西达HG-3120POR 1750KV 13T齿这个配置转速3145。
飞越 H3723 500高端电机1650KV 13T齿这个配置转速2965。
不知那个配置好点,新手: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B:
用飞越 500 13T 就行 钟摆没问题

网友:
我也訂了架,順便問下 1.塑料槳夾頂到3000轉嗎? 2.現在有對520MM槳日後升級用.但是4MM孔.想問泰世425-550的槳夾孔都是
3MM嗎???

网友C:
塑料是3 金属是4

楼主:
好那就飞越 H3723 500高端电机1650KV 13T齿这个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