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11#楼 结构、方案已定)涵道水上飞机的襟翼问题:

楼主(2010-09-28):
      这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 船身式水上涵道飞机,设计基本完成,制作进度大约完成了一半。
      我计划采用64MM涵道(KV4000),4S锂电。希望能从水面滑行起飞就行。
      图1、图2是 部分设计草图。

      图上的尺寸标错了,更正一下:机长1000mm,翼展1200mm。谢谢shifang兄提醒。

问题:
       由于涵道动力效率较低,同时水机在水上滑行时遇到的阻力比陆机要大得多,因此要达到起飞速
度也就相对困难。所以,我想增设可收放的襟翼,来增加水面滑行时的升力。
       我考虑了三种方案(如图 襟翼方案一、襟翼方案二、襟翼方案三),
这三种方法中哪一种方案最
好呢?请说明原因。

网友:
不用涵道要死啊?

楼主:
别沉了,HELP!

网友:
涵道静推力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120MM的翼展,100MM的机长,背个64MM的涵道,楼主不觉得太不合理了吗?如果真是这个尺寸的话,那就啥也不用考虑了,就一块木板它也能飞起来
话可能有点不好听,见谅,不过既然是拿出来见人的,LZ还是严谨一点好
引用一下楼主的设计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0MM的翼展,100MM的机长,背个64MM的涵道,楼主不觉得太不合理了吗?如果真是这个尺寸的话,那就啥也不用考虑了,就一块木板它也能飞起来
话可能有点不好听,见谅,不过既然是拿出来见人的,LZ还是严谨一点好”

    呵呵,没关系,就是想试试而已:loveliness: 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另外,我还是想知道上面三种襟翼方案哪种效果最好。

网友:
额,有创意

网友:
第二种好些

开裂式的效率高些,增加升力的同时阻力增加量较小,不过制做没有第一种方便

网友B:
其实楼主只要把图按比例画出来,看看3视图就知道这飞机是多么滑稽了,而且根本不用想襟翼的问题

网友:
我们的模型动力比真飞机好得多,即使是水上,也不用担心动力。楼主的襟翼想法不错,不过开襟翼的同时尾翼也要同步混控,否则就要爬高失速喽!

楼主:
     感谢“小马哥”的回答:loveliness:
     最终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
     其实第三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制作方法是基本一样,如果将来发现阻力增大而升力增加有限,就裁减裁减变成 方案二。
     副翼、襟翼控制结构昨晚也敲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只要把图按比例画出来,看看3视图就知道这飞机是多么滑稽了,而且根本不用想襟翼的问题

图上的尺寸标错了,更正一下:机长1000mm,翼展1200mm。
机翼翼展 和 机身长度 基本是按比例来的;
这机我已经做了一半的工作量了(也拍了100多张制作过程照片了):
草图中的飞机比实际的作品要美观(大多数人的水平都这样 );
草图中的涵道动力组比实际的要大而长,尾翼也比实际的高些。
泄少量照片出来吧(手艺差,欢迎提意见,呵呵):

018将三棱板粘到机身底部(1).JPG

051升降舵操纵杆通道前部(1).jpg

052升降舵操纵杆通道前部(2).jpg

055升降舵操纵杆通道后部(2).jpg

057升降舵操纵杆通道后部(4).jpg

058升降舵操纵杆通道后部(5).jpg

网友C(2018-05-12):
我是来挖坟的,楼主的飞机是不是还没下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挖坟的,楼主的飞机是不是还没下水。。。

8年了。。。。。

网友:
我举报你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