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0N颤尾很厉害,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28):
我的600N 颤尾很厉害(左右颤抖),我的600N是亚托原带的780
陀螺仪
,我试过调整陀螺仪感度,双面胶垫高陀螺仪,油门转速调节,都试过了,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颤尾现象,怎么办啊????急急急!!!

网友A:
780对震动很敏感,配的锁尾舵机速度快的话可能会引起你说的现象,建议你把780的延迟增加,再调整感度,以飞起来后尾巴不左右小副摆动,然后慢慢增加感度!

网友B:
可以试着将尾舵机的行程调小一点, 我就是这样解决与你相同的问题的.

楼主:
收油针再试试.
我准备再调试油门,我的600刚刚才磨好机,还没有收油针,我再试试!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追尾有很多解决的办法 也有很多原因 震动只是其中之一,尾桨有虚位也会追尾。另外,感度高了可以把球头往里收一个孔。油门和螺距曲线配合的不好,也会有轻微追尾。这个要慢慢来,不要急。780是能挑好的,只是比较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