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在悬停时忽高忽低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0-09-28):
当固定在3/4处悬停但不稳又一时高一时低,是电池?还是还没调好螺距和油门?

网友:
多半是电池的缘故

网友:
搜索一下坛里的帖吧,怕你找不到“搜索”在那个位置,告诉你,在“短消息”右边,“竞拍中心”左边。

网友:
电力不够吧

网友:
有可能是抖舵.有些时候这种抖舵是很隐蔽的,带动力时才抖的,一般这种抖舵不是很激烈,所以悬停会有忽上忽下的情况。我们可以把主电机的其中两根线互调,这样主电机就成的反转,飞机也就会“模拟”到悬停时的壮态,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仔细到观察舵机的情况,有没有抖舵,一目了然!

网友A:
排除有风后,如果是新手新飞机,多数是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问题,如果是老手老飞机,多数是电池的原因,也不排除机器方面哪儿微微地卡住。

网友:
飞得太低了吧

网友:
排除外围应属 (风的影响)认为因素 螺距没调整好或者螺距油门曲线破掉过大引起
机器基本就是以下几个原因
1电机 电池 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过 很小
2舵机 抖舵引起的 这个可能比较大
3混控臂轴承虚伪外加连杆球头磨损严重 出现较大的虚伪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里可能性也较大

网友:
XXD电调和电机,13齿,3SA123电池,也是这样,悬停不稳;但另一个用的是11齿,比较稳定

网友:
同意10楼的看法

网友:
很多原因的 ,电池不行,舵机抖舵,浆夹太紧等很多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有风后,如果是新手新飞机,多数是油门和螺距曲线的问题,如果是老手老飞机,多数是电池的原因,也不排除机器方面哪儿微微地卡住。

SKICE兄正解!!

网友:
可能性都被lz自己说了 那lz就按照自己说的 去寻找故障吧 毕竟只有lz 自己能看到飞机 我们都看不到

楼主:
多谢大家提的意见,我的机是新机且电池也是新的,不过我悬停大约在高度1米,我在12楼楼顶飞(没法没地方),也许是风,不过以前我飞013时悬停很稳的,我就只会悬停,已炼有1年了,可以连续5块电池悬停掉.可以是风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提的意见,我的机是新机且电池也是新的,不过我悬停大约在高度1米,我在12楼楼顶飞(没法没地方),也许是风,不过以前我飞013时悬停很稳的,我就只会悬停,已炼有1年了,可以连续5块电池悬停掉.可以是风大的问题!:em1 ...

问题没那么复杂。原因就是你练得不够。练上100个起落的悬停之后,悬停的所有问题自然消失。

网友:
电池的缘故吧

网友:
我买了个飞越的十字盘中间圆的那个虚位太大也是这样的,飞越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
换个地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