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大浆上下动的问题

楼主(2010-09-28):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

450的机器,油门向上推动的时候,两个大浆应该是一个向上动,一个向下动吧?

我现在的状况是,只有一侧的大浆动,另一侧的动的很不灵活。

但是如果用手扶住副翼,再推动油门的话,两个大浆就可以同时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动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里面轴承坏了吗??还是球头的问题呢?

我咨询了卖家,他说这是正常现象。。请大家给解释一下呗。

网友:
没有空气气流作用力的情况下应该是正常的吧!不是太懂,可能需要搞清楚贝尔结构的原理的.........

网友A:
楼主 你说 450  2个桨,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没听过这样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LZ好好潜水吧,不要刚上来就使劲的问,这样你是不会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说 450  2个桨,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没听过这样的

是两个浆夹转动。。一个网上转动,一个往下转。

网友:
理解问题,新鸟!!!
你哪个是正常情况:你看的是螺旋桨夹头的相向的两个边,当然是一上一下。其实你看的一个是螺旋桨夹头的迎风面,一个是被风面。装上螺旋桨后,一个是螺旋桨前沿、一个是后沿。
在未启动的情况下,由于副翼是活动的,因此服役的活动代替了主螺旋桨夹的活动趋势,所以一边动一边不动。
都是正常的。
你在试一下,用手把副翼钢丝拉平并固定,然后推动油门(电机别通电),舵机上下,可以看看主螺旋桨的应风面,是不是向上。或同时向下。看你表述,应该没我任何问题。 NND,文字表述好累~草

网友:
呵呵,别担心一切正常。

网友B:
你这是横轴安装不精准留下的毛病,大浆夹一边松,一边紧。静态时,就是你说的推油门,1个大浆转,1个基本不转,如果将副翼用手抓住放平,2个浆叶就正常转动了。
小油门,机器稍有震动。油门大了就好转了。
横轴重新安装更好,就这样似乎也无大碍。
还请老手说个意见,以免误人

网友:
灰常正常。。。。就像大浆是靠离心力摔直的一样。在高速旋转下 ,就像有个手抓着副翼,所以会一起加大螺距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横轴安装不精准留下的毛病,大浆夹一边松,一边紧。静态时,就是你说的推油门,1个大浆转,1个基本不转,如果将副翼用手抓住放平,2个浆叶就正常转动了。
小油门,机器稍有震动。油门大了就好转了。
横轴重新 ...

这位哥们说的对呀,就是这种情况、请教各位老鸟,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