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啥毛病 速度一拉起来 一直原地打转

楼主(2010-09-28):
这个是我拍的视频 大家看看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wMDc5NzI0.html

网友A:
陀螺仪的感度设置 相反了

网友B:
陀螺设置反向 尾浆装反了 条带装反了 尾舵机线没插好 都有可能

网友C:
看过视频,比较奇怪,第一次机头向右转,第二次向左转

网友D:
陀螺仪没有工作,把JJ拿手上旋转,看看尾舵机会不会动?

网友E:
陀螺仪反了就像你这样,突然一下转的很厉害,要吧反向开关设置下。正确的情况是你把飞机向左(右)转,尾控制轴承向左(右)移动 皮带反了会一开始就转 浆装反了可以飞,只是声音大 陀螺仪没工作也可以飞,只是2边摆 所以可以都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