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1.3MM的不锈钢棒,304要用多大的板牙

楼主(2010-09-28):
请教,加工1.3MM的不锈钢棒,304要用多大的板牙急!那有卖的,谢谢

网友A:
m1.3吗?好像没有的,最小见过m2.5的

网友B:
最小的板牙,见过m1.2的,就是一个很薄很小的板牙就要4块钱,但是有卖的,只是卖的地方少而已

网友C:
有的,我在用的一套小至0.3, 丝攻/板牙,钟表用的,日本产,没有国产的.
记得好像不便宜,要700多,老外的同样工具就要过千元.

网友D:
好精细的板牙丝锥

网友E:
有1.0 1.4 1.6 2.0 2.5 2.6配不到丝锥 1.2配不到板牙
板凳 :loveliness:

网友:
谢谢各位,东西也在淘宝找到,m1-m3

网友F:
1.3毫米恐怕只能叫做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