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接收。。。。

楼主(2010-09-28):
飞梦8通的接收,如果玩油机,把接收电插哪里,那插了接收电岂不是只有7通了

网友:
搞个三通接头嘛

网友:
三通可以,感谢2楼!
替精卫回答

网友:
不是,还有多一个插头,专门用来接接收电的。

楼主:
现在问题是全部只有8个插座

网友A:
用Y线就可以解决,一个头插在接收机上,另外两个并联的头出来,分别插在电池上和舵机上

网友:
看,MM多么巧妙的解决了

网友:
还是MM回答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Y线就可以解决,一个头插在接收机上,另外两个并联的头出来,分别插在电池上和舵机上

飞MM 谢谢 天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MM 谢谢 天MM

我晕了

网友:
碍。。。为什么飞梦6通有7个插头。。8通的只有8个呢

网友:
天mm 飞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MM 谢谢 天MM

支持两MM

楼主:
飞MM 谢谢 天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