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很久了,还是找不到调整陀螺仪感度的方法

楼主(2010-09-28):
潜水很久了,还是找不到调整陀螺仪感度的方法,现在发个帖,请求高人回答下,谢谢,
遥控器是个很不常见的,富士fs9x   陀螺仪是gm700
起飞后老是会慢慢的顺时针旋转!每次都要打舵修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感度问题。
你用一下方向舵的微调试。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不用设方向微调了,尾巴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呢,呵呵,谢谢啊,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中立点的调整问题,换GY401,问题马上解决。

网友:
你把陀螺花点点钱换成401就好了,GM700就是会漂,相当正常,我以前用过一周后出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不用设方向微调了,尾巴初始化一下就可以了呢,呵呵,谢谢啊,晚上回家试试

只要是恒定速度的顺时针都可以用方向微调来调整,如果是逆时针,还要把尾桨吹风不够力考虑进去,因素就多了。
十字盘稍稍不平导致的升降、副翼一点点的偏,也可以用控上的微调来调,少去调拉杆,不用去费那个事。

网友:
温飘。正常

网友:
 控里面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