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求救

楼主(2010-09-28):
1、滚珠丝杠钢珠被卸下来了  外循环 双螺母 钢珠的直径大概是6.3mm左右
我想问一下 这钢珠怎么装回去???往里面的装钢珠的 时候 用黄油吗?用什么型号的润滑脂?

2、还有螺母两端的 油封(刮刷器)咋拆下来??这油封上面有随着滚珠滚道的螺纹,而且丝杆 的两端没有螺纹,直径跟螺纹的最大直径一样!拧不下来!  油封上有楔形的单向齿,油封不是一个完整的环,而在环的边上有条缝。昨天用刀子扣了一个多小时没扣下来!我估计是 将螺母装上后 然后将油封 掰大装上,然后依靠单向齿 用专用工具拧到 螺母上的!! 我想知道这油封 应该怎样拆装????

3、螺杆上经常用的地方 跟其他不常用的地方的颜色不一样,成一种铁红色,是不是磨坏了露出心质了啊?还是其他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4、丝杠的间隙大了,需要换钢珠还是怎么处理啊? 双螺母有办法予紧没有啊? 紧到什么程度合适??

5、滚珠丝杠螺距咋量啊?是跟梯形丝杠的螺距一个量法吗?

各位老大 救救我啊 感激涕零!!! 我是南京路上的童阿男啊!

网友:
回答你最后个问题。 答 案是肯定的。 其他不懂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都磨成铁红色了,直接扔掉.

网友:
锈的地方肯定坏了

楼主:
回地板和六楼! 丝杠没锈!不知道这颜色是咋来的!

网友A:
我只说一句,6.3mm的钢珠,实在太大了-----我说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说一句,6.3mm的钢珠,实在太大了-----我说丝杠

丝杠是4012的

网友:
外循环的最好装,先把罗母装上罗杆,之后一个一个珠的装上去,装一个转一个位置,直到装完,双罗母的是可调间隔的,
换中间的垫就行了,

网友:
密封圈是用顶丝固定的,拧出顶丝后旋出即可。(密封圈的内孔是有螺纹的,螺距与螺母的螺距相同)

楼主:
谢谢10、11楼 可是 我的丝杠两端没有螺纹 油封拧不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