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挺仗义,电显精度不行了,快递电阻过来

楼主(2010-09-28):
用MAXPRO电显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比其他简易电显贵一倍,但是查看电压方便,主要还是精度高。
上上周去奥体飞了一次,回家充电发现,电显的2-3S电压,2S低0.2V,3S高0.3V,显示4.52V,傻眼了。。。又没摔过。
联系卖家,卖家又联系厂家,说是电压输入电阻值(1R~6R)的精度发生变化,有动手能力自己更换就好了,随后留下了我的地址。

早上收到了MAXPRO顺丰发来的电阻。。。每个阻值20多颗呢,厂家还掏了快递费~~   仗义!
修好偶的电显,留几个备用,多的嘛~~~ 北京滴朋友有MAXPRO电阻精度问题的,欢迎奥体索取。。。

网友:
顶下MAXPRO这样的好厂家

网友:
我才买的一个,精度不高,导致我不敢出手X6 plus

楼主:
 ~ 这个也看运气,我群一堆人团的,用万用表测过,还是挺准。

网友:
很好的商家!

网友:
我的买来就不准,没见厂家有换阿。。

楼主:
自行更换R3,R5电阻后,电显恢复了精度

先更换的R5,接上去发现电压没变化,哦。。。那就是R3的问题了,更换,再测试。又达到了以前的精度。

网友:
我的这个电显平均电压比X6 plus上显示的高0.02V

网友:
这个电显还是相当不错的.
直观,方便, 精确, .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跌落, LCD 容易碎. 已经碎了一只..
建议MAXPRO 把这个透明的PVC 换成胶质的透明热缩管. 起一定的抗振作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基本没有成本的,也就是个快递费。

网友B:
快递费是电阻价值的50倍。

网友:
服务不错,赞!

电阻给我留点,万一哪天我的也摔的不准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电阻基本没有成本的,也就是个快递费。
引用 网友B:
快递费是电阻价值的50倍。

如果按照单个电阻算,快递费是电阻的50倍
按照总价来算 价格差不多了 这是0.1%的电阻呢 0.2元一个
楼主动静搞大了,小事,不足挂齿。
平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服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照单个电阻算,快递费是电阻的50倍
按照总价来算 价格差不多了 这是0.1%的电阻呢 0.2元一个
楼主动静搞大了,小事,不足挂齿。
平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服务吧

0.1% ?才2毛钱一个? 超级便宜啊。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请问lz准的时候一般误差多少?
0.1v,0.0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请问lz准的时候一般误差多少?
0.1v,0.01v?

基本都是0.01~0.02的误差

网友E:
为什么电阻的精度会发生变化?

楼主:
LS的问题看似简单,回答起来却很复杂,很多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都会导致电阻阻值发生变化。
1、制作电阻材料的物理特性和工艺限制精度,因不用工艺和材料,贴片电阻常见的精度有1%,0.25%,0.5%,0.1%,0.05%,0.01%等。产品选择时可以按需选用,确实需要超高的精度,超标准的阻值,那么就选高精度的,如果1%的已经可用了,选择0.01%电阻成本就贵很多了。
2、外部环境因素如温度,在电子设备中许多元器件的特性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因而影响电子设备。温度系数TCR,温度系数也就是温漂,是标示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大小的值。精密电阻常见温度系数为50PPM,25PPM,15PPM,10PPM,5PPM(单位实际是PPM/度)等。同理,按需选择,越低的温漂,阻值变化越小,电阻越精密,价格也就越贵!
  电阻精度和温度系数两者结合选择,这个在仪表、衡器产品上常常遇到,有些地方需要很高的精度并且阻值不能变化太多,另外一些地方只需要低温漂电阻,精度不需要太精确因为可以调节其他元件。这个时候,可以权衡两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0.1% ?才2毛钱一个? 超级便宜啊。

0.1%精度的贴片电阻,还真没见过呢.......

楼主:
0.1%的电阻的确不好买到,所以厂家才快递给我的,之前我也想找找旧电路板上的电阻替换,但是厂家说精度差别大,对电显来说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0.1%精度的贴片电阻,还真没见过呢.......

0.1%的贴片电阻有,但是阻值规格很少,一般要整盘买,还要找代理订货。
这个LCD6上用的0.1%的电阻都是定做的,就可以按照我们需求定制阻值

网友:
一两个月后就出新版的LCD6了,精度控制在10mv之内。

楼主:
不错。。不错。。这个有个马甲防震,电显更皮实了。

LCD昨天我也摔了一个小角,第4S不显示电压了。。。
等新版出,再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电阻的精度会发生变化?

同问,厂家态度不错,就是东西嘛。。。

网友(2011-06-08):
这个电阻知识是哪里搜索到的?
嘿嘿

到知春或者中发电子市场买精密电阻就好了 按照点显上面的阻值购买 0.1的应该还会更便宜 不过一次要买超过几十个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还有0。01% 的 也就是万分之一精度的电阻的,一般军品和航空电子上用的

网友(2012-02-25):
我的R16 和 R17坏了,咋整?

网友:
厂家确实给力啊

网友:
我也在他家买了一个金属盒的那种电显确实很准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