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kylark

楼主(2010-09-28):
“OSD输出12V稳压最大电流只有400ma”,

我的视频发射机是柏通1.5W,加上摄像头,还能用Skylark的OSD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OSD是固定翼玩的,直升机不能自动返航~

网友:
楼上的答非所问。。。。哈哈。。。
1.5的也能用。。双摄像头我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SD是固定翼玩的,直升机不能自动返航~

老兄,固定翼也有用1.5W发射机的,我是问这Skylark的电流能否支持这样功率的发射机。

网友:
应该是接近甚至超过了模块的供电能力了,有一定的危险了,也许会冒烟、保护、电压不稳。。。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发热显著,当散热良好时一切正常,否则就系统抽筋,具体还要咨询性厂家的意见(QQ群23442226、QQ2750660、577203319、897315713),还要动手自己试试看,慢慢加大负载看表现。

网友:
最好独立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