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的控好像没开十字盘混控,怎么办?

楼主(2010-09-28):
我的第一台450刚刚装起来,乐迪的遥控模拟器一直很正常,现在装起来真机的表现是油门上推只有左前方舵机向下,左打舵右前方舵机向上,下拉舵后面一个舵机向上,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任何一个方向只有相应一个舵机在动,而且油门在最低位的时候马达不动(好像保护了),最高位突然就动了。
整个装的非耐家的夏日清爽套装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上图才有人回复?

如图所示,油门和舵机的对应

网友:
几个通道的正反向组合,多试试吧。

网友:
乐迪2.4  应该有十字盘混空功能  楼主可以发一份你控的说明书给我看吗??  你应该找到SWSH  十字盘混空功能~

网友:
看futaba6exhp说明书,和乐迪一样的

网友:
开SWSH,设为3-S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调正反吧

网友A:
乐迪控:
1。你第一张图片的界面就是设置混控的,你按住dATA - ,那个1-S(那个S像个5)就会快速闪动3次,变为3-S,就是混控模式了。
2。在“REVR”菜单里,2、3、4、6、通道应该设为反向“REV”。1、 5通道为“NOR”。
网络求助反应会慢一些,你买的套机,应该可以直接电话客服,应该是随时可以反馈的。
祝你安装顺利,爽飞。。。。。秒炸,炸炸更健康

楼主:
谢谢大伙

引用 网友A:
乐迪控:
1。你第一张图片的界面就是设置混控的,你按住dATA - ,那个1-S(那个S像个5)就会快速闪动3次,变为3-S,就是混控模式了。
2。在“REVR”菜单里,2、3、4、6、通道应该设为反向“REV”。1、 5通道为“NOR ...
非常感谢,说的太清楚了,已经解决了。同样感谢上面的其他大虾指点。
控的说明书找不到了,当时买来看都是英文的就没在意。

网友:
设置果然跟6EX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