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FN500杂交的Ep425新鲜尝试成功

楼主(2010-09-28):
买了一台EP425空机做配件,干脆拆掉一台非耐500的旋翼头来杂交EP425吧,尽量使用非EP425的原厂件,好让大家知道有多少可以通用.

完成试飞后的EP425

完成试飞后的EP425

楼主:

尾管600的

尾管用的600炸鸡后的尾管

尾管用的600炸鸡后的尾管

楼主:
旋翼头

可以完整移植500的旋翼头过去,如果要连杆垂直,需要拆掉500的球头用EP425的标准球头即可

用了非耐500的旋翼头

用了非耐500的旋翼头

楼主:

DIY的上电池板,自己切个玻纤板,这样安装电池方便容易固定

diy上电池板子

diy上电池板子

楼主:

EP425肚子是空的,不好安装设备,diy个玻纤板子,容易摆放设备

楼主:

500的旋翼头

旋翼头,500的

旋翼头,500的

楼主:

500旋翼头, 另外脚架也是500的脚架,尾旋翼是500的尾旋翼,500的塑料机头固定座,

楼主:
下午已经试飞过,很好飞  EP425又有一个新鲜玩法,  况且不用改动什么很完美的移植.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支持折腾!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这可不折腾, 一台YT500要是用标准舵机,光侧板钱就够一个EP425空机了,这样有给原来的EP425做了配件,又把500利用起来,多好

网友:
不错,有空了我也改个

网友:
赞!!

这贴太有价值了!!!支持!!我们425、500的模友有福音了!

网友:
楼主,建议详细介绍一下,比如:

网友A:
1.500尾管是否能直接插入425机座?
2.主轴是用500的还是425自己的原配主轴?
3.500塑料机头座指哪个部件?
谢谢!!

楼主:
想了解什么,可以提出来,我看看能解答吧.呵呵  如果只是旋翼头这,简单的很.用EP425的主轴直接套入500的旋翼头,由于十字盘500的球头是加长了的,所以拆下换上EP425用的球头即可保持拉杆垂直, 500的连杆按照EP425的一体连杆长度弄好也可以直接替换,省下来的给非改造的425用, 尾管是600炸鸡后的管子拿来锯掉,关键是打玻纤上的定位孔,这是技术活打准了即可,手钻没准星就先打小点,回头修一下即可. 脚架比较简单卡尺一量打孔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尾管是否能直接插入425机座?
2.主轴是用500的还是425自己的原配主轴?
3.500塑料机头座指哪个部件?
谢谢!!

1.用的是600的炸鸡报废尾管
2.用的原配EP425的主轴,500的主轴下方收槽边细不能直接使用(有办法代尝试),关键是500的主轴和EP425的主轴价格没什么差别,不值得考虑
3.500头罩固定座就是替换以前EP425那金属头罩固定座,425的头罩固定座炸鸡后容易伤侧板,并且头罩垫圈不好有替换的,还是直接替换成500的塑料头罩固定座好.

网友A:
再问

玻纤上的定位孔---图中是波纤维管? 定位孔是那个位置?谢谢

楼主:
总之EP425买配件修不划算,不如买台空机做配件便宜,空机剩下的东西又能把500改过来,确实同时拥有425和500朋友的福音,500不能用标准舵机头轻, 其次有金属情节的人可以变一台金属旋翼头的ep425.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纤上的定位孔---图中是波纤维管? 定位孔是那个位置?谢谢

金属尾管,425的尾管不象YT飞机那样一头有个卡槽,后面一个波箱孔,425管前方无卡槽diy容易,只要打一个卡住波箱的孔即可

网友:
呵呵~~LZ还真会想法子啊

网友:
LZ好想法!!顶一个

不过我更喜欢EP425SE的旋翼头

看上了改500脚架,回头仿效

网友:
生命在于不断的折腾

网友:
折腾的牛人.

网友:
泰世425的旋翼头比亚拓500的设计好

网友:
LZ能不能帮忙看看,500的日子框能否替换425的L臂。就是把500的日子框装到425上行不,那个L臂总觉得调不平

网友:
希拉比率不一样吧,我感觉是不能替换的。

网友:
 亲家怎么把我儿媳的鞋到处乱扔

网友:
整个头都是FN了还叫泰世啊!
应该说直机最具风格,精密的就是旋翼头了!
还不如说非耐换了泰世侧板好了!

网友:
425好就好在旋翼头    你把旋翼头换了

差就差在2级传动   你把传动保留了

服 ~~~    不过另一台机器应该好飞

楼主:
都停留在理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实际飞行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