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改美国手弹簧问题,请知道的兄弟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0-09-29):
刚买的DSX7,要从日本手改美国手,按照论坛上介绍的改控流程已经把压片改好,弹簧和回力臂也取下来准备装到另一边,但由于取的时候没太注意,没记住原来的弹簧和回力臂是怎么装的,现在装到另一边后,弹簧只有摇杆往下的时候有拉力,往上就无拉力,而且让摇杆也没有完全回中。麻烦哪位改过的兄弟指导一下正确的弹簧和回力臂安装方法,最好有个图能说明一下,谢谢了 。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看看  你这样说 很难理解·~!

楼主:
回力臂已经装到左下方固定的金属杆(改以前在右上方),弹簧一边勾住回力臂,另一边勾住另外一个活动的金属杆,但是弹簧就没有拉紧(没改以前弹簧是一直拉紧可以准确回中的)。现在的问题是,回力臂应该已经安装正确了,弹簧一边勾住回力臂也应该是对的,关键是弹簧的另一边要勾到哪里?(找了很久,除了勾那个活动的金属杆以外,找不到其他地方可以勾住的)

    我这么描述不知道可以说清楚了吗?请各位改过或知道的兄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够 到 最底下 有个黑色塑料突起部分  你可以看看你没拆之前的 那一边 底下有个黑色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够 到 最底下 有个黑色塑料突起部分  你可以看看你没拆之前的 那一边 底下有个黑色钩子

是这样啊,我晚上回去再找找看看,谢谢yellow-cao回答,

楼主:
果然是有个黑色钩子,现已解决,非常感谢yellow兄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