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有哪位前辈可以抽空,解释一下:什么是金鱼尾?怎样去避免?谢 谢!(我是新手。 )

网友A:
尾巴慢速左右摆动就叫金鱼尾。
造成金鱼尾的原因很多,要逐一排查,一般都是尾巴震动或者虚位或者不顺引起的。

网友B:
尾巴快速左右摆动就叫???

网友C:
下次拿出来,尽人事帮你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