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FY-20A 的哥们吗?

楼主(2010-09-29):
用过的回个话,有问题咨询

网友:
大家都是20A的老客户,你有什么问题只说

楼主:
1、测试发现当把控制方向、升降、副翼的三个感度调节旋钮任意一个调中(关闭),另两个工作正常。
   但是升降感度调到最大时感觉舵量比较小。
2、一旦把控制方向、升降、左右的三个感度调节旋钮一起进行感度调节时,升降、方向、副翼舵机开始不规则抖动
   且幅度较大(20A处于水平静止状态)。换了两个接收机情况均如此。
3、我用的天地飞6A遥控器第五通道连接20A第四插针(模式开关),天地飞5通道只能进行打开或者关闭。
4、舵机是非数字舵机,银燕牌8g舵机。
5、当进行感度调节时是否需要完全断电?
6、副翼为Y线连接左右两个舵机

网友:
抖动的话要调小感应度,感应度越大,可操控舵面越小。

网友:
当进行感度调节时需要完全断电

网友:
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都可以
感应度越大,遥控器上可操控舵面越小,一般靠自己实际飞行来把握,既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一般75%左右就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在去试一试。

网友:
我的什么也没动,装上去就全好了

网友:
线接错了?

网友:
是啊,很多都是装上去都直接用,最多调一下正反舵,使用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