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怎么改装用在玩具船上?

楼主(2010-09-29):
玩具船想改装
舵机
,它的接收机只有左右舵的正电压输出,怎么改装才能受接收机的控制?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
但我觉得你需要明白什么是比例控制。

网友B:
恩,拆掉原电路板

楼主:
看来只能拆掉原电路板了,就是没有限位和回中的功能,哪位有改装过的提供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