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元发动机装到船上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我的50元发动机,加装了手拉器,是用中阳的18级的后盖和手拉器改装的,不是很麻烦,唯一的就是要在里面加6mm左右的垫片,现在想装到船上,要加减速组,我想把94166的减速组装上,不知道可行吗,论坛里有没有详细的关于50元装在船上的说明啊?

网友A:
貌似50元的没有,以前看到过20元的说明。你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50元的没有,以前看到过20元的说明。你仔细找找
只看到过2元的说明

网友:
就用直传了。50元只够买一只塑料齿。还有铁齿、飞轮、锥套、机架,这些搞下来可以买好多台50元的发动机了。

网友:
转速超过25000必然导致桨效率降低,不过这个50元发动机不配谐振管我看超不过这个数

网友:
 我有给这50元发动机做减速架过!就你说的车用减速齿做的!你可以看下!不过你没免费加工的地方那成本真的划不来!除非你还想以后用在别的发动机上!那样的话你可以在网上买个成品!也就一台15级船用发动机的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