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机震动,请各位 谈谈有多少种原因可以引起???

楼主(2010-09-29):
大齿轮蹦掉后,换了, (没有上浆)

大轴还是震动 ,所有的螺丝都已经紧固。

网友:
哪个lama啊?上图呀……

楼主:
图片来了,请 黑大哥 会诊:

楼主:
平衡干 转动有点轻微双浆,只能矫正到这样了。

这个必然根源吗?

轴承要换吗?

大轴 细轴肉眼看了,没有弯曲。

新机到手就有震动情况。

楼主:
没有人指点?

用手 拨动 细轴转动, 感觉 不顺畅 ,是 轴承的原因?

马达咬合过紧或者过松?

应该调到没有阻力 非常顺滑的转动?

楼主:
经过1天的大折腾, 换了原厂的好浆,最大油门也只是 0.5 毫米的 晃动
手拿赤膊机,开足油门 ,感觉要把人往上伶, 机声轻快 “丝丝声” 迷人 , 一个字:

好!!!

问题根子找到了 , 山寨便宜浆看来还是要仔细再加工,才能正确使用

楼主:
刚刚入魔,不成熟的 感觉
1. 必须赤膊 无浆调到 不震不晃 是先决条件

2. 再上浆抖动,8 9 8 离 10 是 降叶问题 :  浆叶 8 水平 也

这次大喇嘛 EC 135 本人就是这2大步 , 把个机器 调得比 新买来的时候 表现要好 !!!

昨天:

航行灯全开 , 虽然重量 比 原庄重了 近 7 8  10 克 ,

NNd,  照样 精神抖擞 地  飞了 10 分钟

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

大油门 鸡尾 有点 轻微的 抖动 ,但是 鸡身 稳丝8动!!!

粽子,

从 对直升飞机模型 1窍8通 ,到 能够 轻松 开膛破肚地折腾 调整 ,并能取得 成效 ,多愧了

这个轮胎的 巨大 海量 高手 的 好文 指点 。

2个字:

开心!!!

网友:
我也是这个飞机......橙色的...................感觉不太稳....需要自己调....可惜又不会.......下午在家随便飞飞,拍了个短视频..
地址是: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Dg1NjY0.html

楼主:
新飞机 浆好的话 , 应该只要微调就可以了 ,

这个是 大LAMA

外面 100 平方就可以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