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国货新技术还是日货淘汰技术产品的讨论

楼主(2010-09-29):
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问题是越争论越清楚,当然只谈技术,口不干净的勿入(看楼下的贴字比较大,可能比我老花眼 现加大一号)
FPV安全不失控最重要,我和朋友玩的一些经验体会和教训可和大家分享:

因飞机始终要接收遥控设备发出的指令,遥控设备的抗干扰性非常重要。
1:老技术:35-72M老设备是固定频点FM调频调制,特别容易被干扰,有些地面感觉不出来,在空中或高山上你用全波段接收机扫描此频段可听到超出想象的无数干扰信号,包括许多遥远地区通过电离层及地面多次反射的信号。(无论国控日控遇到干扰绝对失控,变频高频头只是忽悠人的噱头,遇到干扰是你无法立即改变频率,因为天上接收机的频率你无法改变)
2:新技术:2.4G的干扰源最近几年多了,但主要是本地区的信号,因容易被海水、淡水、地面、湿度大的空气吸收。用到扩频和跳频的2.4G技术及空闲信道扫描技术就能避开你的FPV固定频点视频传输干扰。

为避免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建议如下:
1:放弃35-72M老设备,使用扩频和跳频的2.4G技术及空闲信道扫描技术的设备,好的设备每次开机能自动进行空闲信道扫描,有效地避开干扰。具体型号我不推荐,你多潜水。注意有些日控无此功能。
2:选用1.3G的老卫星电视天线和接收机收视频,因为淘汰了非常便宜,性能不错,配合相关的摄像头和发射机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5.8G的视频传输也可考虑。
当然有些山寨国货虽然也叫2.4G,但每次只有几个固定频点之一使用,抗干扰性与老技术一样。
给某些人照成国货忽悠人的恶劣影响,败坏国货形象。

网友:
楼主你的字还能更小一点吗

网友:
这里全是飞行员,视力超好,可以再小1点

网友:
FPV是非法的

网友A:
嘿嘿 72M的绕射能力不是2.4G能比的
而且72M远到失控的距离,2.4G也未必能坚持下去
唯一的对策是加飞控自动返航

网友:
图传2.4G最多 技术也成熟
1.2G会有麻烦 5.8G图传少 功率小 平板也少
没法选啊

网友:
顶LZ,技术论坛欢迎技术帖,杜绝口水帖和商业帖,特别是卖日货的JS,抵制日货、培养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72M的绕射能力不是2.4G能比的
而且72M远到失控的距离,2.4G也未必能坚持下去
唯一的对策是加飞控自动返航

有道理。
按LZ的新旧理论,现在的FM广播是不是很落后,也应该要搞跳频了?

楼主:
哈哈,刚才在3G回了这问题。FM广播电台如跳频就要公开其跳频图谱,否则没人能收听,跳频收音机肯定很贵

        可能你比较年轻,没经历过意识形态的冷战年代。看完以下内容后就别笑了,否则坚持无理论支持的错误观点要被其他坛子的嘲笑。
当时广播电台被互相干扰是每天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原因就在广播电台是固定频点的AM或FM信号,敌对双方知道对方的频点并故意释放强烈干扰信号压制对方的广播,关岛的一些电台对付干扰只有用女声和增加同期播出频点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FM电台很多,在地面只能收听到本地的信号,感觉不错,一旦在高山或高层建筑内会收到珠三角和港澳地区的许多FM电台,很多重台(被同频干扰)。
   广播电台的频率范围一般是长波到超短波,我上面说的是1.5-108MHz范围内的干扰情况,35-72MHz在此范围内,原理性质一样。我和用无人机的朋友在35-72MHz经常收到FM电台的干扰,就是因为珠三角地区广播电台太多。除同频干扰最严重外,不同频的几个广播电台在一起会产生非常多的组合频率干扰,因为广播电台的功率非常大几百-几千瓦,这些新的干扰源的组合频点有很多就落在35-72MHz范围内,这也是很多无人机的控制和数传电台避开这一段摔机频段的原因,这是经验教训!
      美军最先意识到同频干扰的严重性,最先研究并使用跳频电台,但慢跳频同样会被侦测到并被干扰,后出现快速跳频电台、扩频电台(因信号全部淹没在噪声中,无法被侦测)。目前抗干扰性能最好的军用产品只有跳频同时扩频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72M的绕射能力不是2.4G能比的
而且72M远到失控的距离,2.4G也未必能坚持下去
唯一的对策是加飞控自动返航

加飞控自动返航当然更好。
如果说35-72MHz绕射能力强,当飞机不在目视范围内,视频也无法有效地传输接收,不知道飞行状态肯定摔,绕射毫无用处,固定频点FM接收抗干扰性能差更容易摔。
1:使用扩频和跳频的2.4G技术及空闲信道扫描技术的设备,先开固定频点的视频系统(2.4G的设备,当然必须要求质量高、带外杂散干扰小),再开遥控设备,好的设备每次开机能自动进行空闲信道扫描,能有效地避开视频系统的干扰。遥控设备的抗干扰性能要放在首位,否则有严重的损失。
2:(如无质量高、带外杂散干扰小的2.4G视频设备)建议选用1.3G的老卫星电视天线和接收机收视频,因为淘汰了非常便宜,性能不错,配合相关的摄像头和发射机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
天8+飞梦2.4的距离是1KM,配上无线路由的功放是不是可以增加距离?

网友B:
如果在FM的接收机上增加滤波器   是否可以阻挡频率接近的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FM的接收机上增加滤波器   是否可以阻挡频率接近的杂波?

好想法,但效果有限,并且成本和重量会增加很多,2次变频的这方面比1次变频的好些。
现在2.4G跳频和扩频的在接收机内通过软件算法可有效地解决大部分的干扰问题,成本增加不多,总量非常轻(天地飞及飞梦最小的可做到1-2g,是以前35-72M不敢想象的事)。
【科普】遥控设备的发展过程简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643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