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共轴双桨,综合考虑请推荐!!谢谢~~~~~~~~~~~~~~~~~~

楼主(2010-09-29):
入门用,先玩共轴的,价位600以内吧希望是好用、稳定、用的人比较多的,配件丰富且价格合理
控可以设成美国手的

本来是在华科尔和ESKY里选的
觉得,TB上看华科尔卖的多,配件也多,LAMA系列配件价格还可以(没仔细去一一比较),但LAMA2感觉是不是有点太小了,要么大的LAMA又太大了
而ESKY的V4觉得大小适中,200多克,但MS都说ESKY不做国内了,配件不好搞,TB上的卖家到也不算少,是不是真的没什么货?
请指教

PS:200多克的是不是会比50克的稳定些?在家飞,或者无风时偶尔楼下人少处飞飞,不太考虑抗飞,希望自身比较稳定,休闲为主。

网友A:
艾特   EC-135 不错~~!

网友:
LAMA的配件很好找的,我以前就是飞的LAMA V5
只要不是大LAMA,结构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壳子。

配件的话,桨、桨夹、齿轮、A轴,平衡杆什么的就够了,通用的。
LAMA飞到后来,难得一炸。

网友:
ESKY的 不错。你想想你能炸什么啊?
双桨机陪点桨叶。够用了。旋翼头换个金属的。剩下要坏了一个502搞定。练一个月想炸都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艾特   EC-135 不错~~!

TB上查好像价格超预算了,不过也有便宜的套装,考虑到大了点,家里没法玩(面积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经验,原来LAMA配件基本通用,那进ESKY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esky的可以,我除了换桨,其他的还没坏过。

网友:
我买的山寨250,天7控  、还没飞呢,哈哈,在练模拟器中,6通道的真难飞。。。。。 我在模拟器里面不知道炸多少架飞机了。╮(╯▽╰)╭

楼主:
又有疑问,在TB上看,ESKY的LAMA V4价格差距蛮大的啊,比如2.4G版本的,从四百多到六百多都有,这个会有假吗?为什么便宜和贵的差那么多?

网友:
lama的没必要买2.4G的,又没必要室外玩,风大一点就吹跑了。淘宝上找个信誉高点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问了几家esky lama v4都没货了,v5 v6到是有货,但说配件大部分不通用,糊涂了
看来esky这段时间真不出国内货了,如果除了esky还有什么推荐?

网友:
推荐上260A,直接单桨4通,别看27克,但真的很稳定,而且很耐摔!

网友:
楼上同解。
260A价平(2.4G全套才约410元),好飞耐炸,配件充足。
微凤室外也行。

网友:
我觉得还是ESKY 的好,至少还能玩个模拟呢。
260的电机寿命。。。

网友:
我觉得还是ESKY 的好,至少还能玩个模拟呢。
260的电机寿命。。。
不用买2.4G的,以后就算改个车或者飞别的,也能配接受,至少接受便宜啊。米多就另外考虑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2.4G的控以后改成车什么的不如非2.4G的控,仅是因为接收贵吗?还有其他方面的区别吗?
有人推荐环球飞的MD520,配的天地飞的4通控,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