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6充不满镍氢电池是为什么呀

楼主(2010-09-29):
我才买的一个DC6
充电器
,可是用了没多长时间发现充镍氢、镍镉
电池
一会就满了,请问各位老鸟,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可能是机子有问题,或电池有问题,如果按你这样说.应该是电池

楼主:
可是用别的充就什么 事也没有呀?

楼主:
同样的都 是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