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栖虾这么配行吗?

楼主(2010-09-29):
弄了个三栖虾,我想这么配不知道行吗?
30A 好盈电调
朗宇2216 1250KV
11.1V 2200mAh 25C 锂电
9050桨

我知道这个配置重了很多,但是我看那个电机拉力超过1KG,是否可行呢?

网友A:
你用的动力过头了至少两档,非常的不合适。控制重量很重要,重量大了你需要更大的动力,更强的动力反过来又要增加重量,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小型飞行器只需要一颗2208 kV1100左右的电机,8×3.8慢飞桨或者EP8040直驱桨,3S 800~1000mAH电池。总而言之,它根本不需要1kg这么变态的拉力,你用这样变态的动力,反倒会造成飞行性能恶化,难以控制。

网友:
俺飞这个东东,俺用kv 1500+8X4的桨,3S  2200mah
这个飞机速度很快,不适合大拉力,需要高速桨来适应它的高速飞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动力过头了至少两档,非常的不合适。控制重量很重要,重量大了你需要更大的动力,更强的动力反过来又要增加重量,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小型飞行器只需要一颗2208 kV1100左右的电机,8×3.8慢飞桨或者EP804 ...

非常感谢,前两天看你的帖子,我也知道我这么配很不合理。
您说的配置的确是非常标准的,不过我出于几个原因:
1。我希望用我的11.1V 2200mAh 25c电池,目前服役的有9块,而且玩车也有11.1V 4000mAh 20C电池若干。不想再买电池了。
2。这个空船不贵。就当测试一下,而且希望买个大力的电机到时候飞3D飞机用。
我实际测试一下看看到底能飞起来不。:)

网友B:
楼上如果这么干,这个船(地上没事)飞起来的时候,由于巨大的反扭力立刻就会翻滚……然后你就会打右副翼……然后……摇摇晃晃载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如果这么干,这个船(地上没事)飞起来的时候,由于巨大的反扭力立刻就会翻滚……然后你就会打右副翼……然后……摇摇晃晃载地上

谢谢,我右拉加大,小心些。先找个草地试试。实践出真知嘛。:)

网友B:
唉,我也是血的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是血的教训啊……

哦?也是因为太重了?
我有点想不通,虽然重。动力够大,吊机都没问题,为什么不能飞呢?

楼主:
今天在草地第一次试飞,开始用的9050桨,打草,不能用。换了8060桨,推油门,加速,很容易起来啊,没有大家说的会往一边翻(可能我加了很大右拉缘故),不过三栖虾总是大角度抬着头(我也加了很大上拉),很不习惯,空中飞了一圈,落草地上,结果小炸,桨断。固定电机座的木片脱落。

感觉不怎么灵活,但是也不好飞,空中速度比我的塞斯纳还慢。明天再到水面去试一下。

网友C:
向上反就是重心不对啦,8060对于这个机来说,太大了.而且慢,这个三军虾只有48翼展,需要比较高的速度维持飞行,你重心不对,加速就仰头,速度慢下来.

飞行姿态变成kt的失速状态吊机了,降落就难了.

  这个机需要比较快的速度掠地或者掠水降落,如果是比较高的摔降,很快玩完,毕竟它是很脆弱的kt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上反就是重心不对啦,8060对于这个机来说,太大了.而且慢,这个三军虾只有48翼展,需要比较高的速度维持飞行,你重心不对,加速就仰头,速度慢下来.

飞行姿态变成kt的失速状态吊机了,降落就难了.

  这个机需要比较快 ...

首先,说重心,我的塞斯纳首飞就秒炸,因为重心不对(现在飞的很爽了),所以我在论坛搜索了三栖虾的重心,论坛说是水鞋下边缘往后1cm,我装上电池还用手支撑测试了一下,我的重心还稍微靠前了,为什么还会总抬着头?
再有,降落我非常小心,没摔,不过习惯性的到地就收油门,稍微重了点,不过落地很平,不过可能电机当时已经掉了,我距离比较远,想推油门开回来,发现不动,过去发现电机掉落了,估计在地面把桨也打坏了。
这个三栖虾可能真的需要重量很轻才比较好飞吧。我今天在空中停留可能也就30秒,感觉太紧张,所以赶紧下来,还是避免不了首飞就炸的命运。哎。

网友C:
虾有分2代的,你怎知道别人说是什么虾,而且很多是自己的做的.这个虾的重心应该是浮筒断阶前2-4cm还差不多.

那说明书也有说重心的.

连电机都摔了下来,就算小炸了,kt结构没有加强版材的机,1米左右的急降落,加上冲力,对机体有伤害的.我调好重心
机可以是自己平着垂直下降落地,也很平,看起来落地很稳,其实把加强碳杆都可以摔断,kt板列开.

这虾降落要带着油门先贴地飞行,然后速度不减接地.油门要落地后才收的.

现在买的都是二代虾,电池要很靠前,还要2200的电才能勉强把重心压过去,否则,你升空后,加大动力的时候,就要拉下降陀让它

能进入比较高速的平飞状态,操作上会不习惯导致出问题.如果重心实在压不过去,就设陀到飞行中,加大油门都不明显仰头咯,

那样可以减少操作混乱.

引用 楼主:

首先,说重心,我的塞斯纳首飞就秒炸,因为重心不对(现在飞的很爽了),所以我在论坛搜索了三栖虾的重心,论坛说是水鞋下边缘往后1cm,我装上电池还用手支撑测试了一下,我的重心还稍微靠前了,为什么还会总抬着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虾有分2代的,你怎知道别人说是什么虾,而且很多是自己的做的.这个虾的重心应该是浮筒断阶前2-4cm还差不多.

那说明书也有说重心的.

连电机都摔了下来,就算小炸了,kt结构没有加强版材的机,1米左右的急降落,加上冲 ...

非常非常感谢,我以为说明书光是安装图例。简单看了一下,就仍一边自己装了。
看了说明书,重心是前缘后7cm,我原来的确放的靠后了。
拉力线:右拉1度,下拉一度,这我就不理解了,右拉我理解,可是这个三栖虾不是说需要右拉大些?
下拉我不懂了,不是说要上拉?上单翼的菜肴下拉,这个算下单翼的?
我还是新手,谢谢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