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已经可以悬停,入手单桨四通,专家请进指导一二...

楼主(2010-09-29):
九鹰220a
walkera CB180D金属头 两款, 哪个适合?

楼主:
直接 450 肯定 是 不行的,双桨和单桨的 条件反射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A:
最好说说你玩直机的志向…是想玩3D去比赛呢?还是想平时放松放松呢?如果是前者呢,就直接模拟器450开始漫漫折腾…如果是后者呢,我推荐4#6…家里也能耍耍室外也能飞飞…性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