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大家你们用的10C遥控器是怎样的配置

楼主(2010-09-29):
问一下 大家你们用的10C
遥控器
是2。4的还是PCM的 哪个
FPV
方便点 (配置是怎样的)
我最近想买 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A:
肯定是pcm

网友B:
2.4g的难道不是PCM的?
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啊
最好选72M的,不要2.4g的

网友C:
楼上的,2.4G还真不是PCM;仔细看看说明书工作在2.4G时要设置为PPM模式。10C 72M版+149DP或1410DP接收是绝配

楼主:
这样说的话 那还不要买2.4G的了 买72M的喽 是吗 原因是啥呀

网友C:
72M配合二次变频的PCM149DP或者1410DP接收,遥控范围远,稳定可靠,和图传信号互相没有干扰。2.4G控存在与图传信号互相干扰的危险。

网友D:
我的10C配置:三高频头,FUTABA PCM+FUTABA TM-10+飞梦IS-8F,高中低档接收机,全面通吃。

网友B:
对,72M优点很多

网友E(2012-01-24):
那我的是10C 40M,会不会比72M效果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