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能否直接在带AV输入的监视器上输出图像?

楼主(2010-09-29):
如上,一个摄像头有三根线(黑红黄),一个显示屏带AV输入口,是小口的,像电脑耳麦那样的插口,能否让摄像头拍到的影像直接显示在显示屏上?如何接线?

网友:
只要是AV就可以,找对线就会出图像了,一般黑负,红正,黄AV信号

网友:
再帮楼上补一句
黄色的接电视的视频线的中间那一根。。。黑色的除了接电源负极还得接上视频线的边缘的圆片

网友:
那USB的摄像头能改AV输出吗?

网友:
电脑市场,有卖的成品线,3.5MM转三莲花

网友:
对AV感兴趣的飘过~~~

网友:
我也有FPV设备 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AV 非彼AV

网友B:
遭过AV线冤枉的飘过~~~(不同机器的信号线定义不一样,这个机器原配的AV线插另外一个机器里面,信号输出可能就变了,红色成了视频输出,黄色成了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遭过AV线冤枉的飘过~~~(不同机器的信号线定义不一样,这个机器原配的AV线插另外一个机器里面,信号输出可能就变了,红色成了视频输出,黄色成了音频)

试过了,的确如此。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