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1.2g的图传对2.4g的控有干扰没?

楼主(2010-09-29):
我的是台湾百特的1.2g 200mw的
图传
控是2.4g
想做
FPV
请问这之间有干扰吗?
如果有的话 怎么才能避免?

网友A:
同问~
谢谢回答的朋友

网友:
使用中,未见有干扰现象

网友B:
2.4g最好搭配72M控,1.2g和2.4g最好不要一起玩

网友C:
2.4 控加1.2視訊沒事
但1.2g 裝上機上有干擾鉈機,要遠離一點

网友D:
别装1.2图传在2.4接收上 。我失控2次 不过接收做屏蔽配1.2不知道会不会 希望你试试

网友E(2010-12-05):
换百特700MW就都好了,我曾经随便飞一千米,在高压线和磁悬浮附近,没事

网友F:
有干扰,要和接收机距离拉大点

网友G:
安装位置很重要的 位置搞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H:
有强烈干扰。。。没有开1.2G的时候,可以控800米,开了以后,200米外出现失控。 当然,有没干扰的朋友,不过,对于一个命题,一个反例可能比无数个正例来得重要。
供你参考,具体情况要看你的实际设备,比如1.205G,倍频是2.410G,如果控式2.483G,那么也不会干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