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j10 鸭翼 和副翼 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j10 鸭翼 和副翼 怎么混控的     怎么弄才能更好飞

网友:
升降混空副翼,副翼的舵量30%足够,否则太灵活

楼主:
怎么混空 啊  如何连接啊

网友:
主翼两个舵机,分别插在接收机的1通道和2通道,,,然后在遥控器中设置副翼-升降混空模式.....遥控器如何设置主要看你是甚么遥控器了.建议你找个老鸟,让他帮你设置.

多说一句,,,你不知道如何混控,估计你刚入魔不久,强烈不建议你飞歼十,,,,歼十特点就是灵活,,,新手飞只有秒炸,,,我用25%的舵量飞都觉得灵活,另外j10的重心要靠前,因为鸭翼是有升力的.
这时我j10的重心

网友(2012-03-22):
回复 楼主:

飞机哪买的啊

网友:
 J10模型的鸭翼不动最好飞...

网友:
很久的帖子,但问题未解决?

我也飞过歼10,不算难飞,也不算很灵活,应该说是较易上手的涵道了。
我入手全球歼10的时候,见过一模友改造可动鸭翼的经历,好像是很难调的。
如果是刚玩这机,建议不要开可动鸭翼。

我现在飞台风,布局与歼10相似,但原机带可动鸭翼。2只鸭翼分别用1只舵机驱动。开始的时候我没认真看说明书,就想当然的把鸭翼与副翼用Y线连接,结果发现俯仰和横滚之间其中一个动作,鸭翼与副翼的偏转方向是相反的!
意味着不可以用Y线。

后来乖乖的看说明书:鸭翼2只舵机需要编制4组混控程序(说明书是以DX7为例),我的是T8FG,参照其思路也设置成功了。4组混控分别为:2组副翼对2只舵机的通道,2组升降对舵机的通道。鸭翼的升降舵量只设置了40%。

换言之,玩可动鸭翼的飞机,至少要7通且带自定义混控的遥控器才可以?!

网友:
可参照马头老师的j20接法,三角翼模式,只用两通道,左鸭翼Y线接右副翼,右鸭翼Y线接左副翼,鸭翼和副翼联动,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