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剑D26010空心杯数码舵机的败笔之处!!

楼主(2010-09-29):
前期承蒙zach 和ClarkLiang 的慷慨,将他们手头上返修过2次,仍旧损坏了的蓝剑D26010数码舵机寄给了我研究,我通过一段时间的与FUTABA9257的对比,发现蓝剑D26010数码舵机不足之处,望厂家予以高度重视。
故障率较高的原因:
一.虽然是全仿的FUTABA9257,但是核心部件——空心杯电机质量不过关,该款电机是3电枢电机,三电枢直径过大,为保证设计转速,线圈也过粗且动静平衡差,导致电机工作电流过大,发热量过
   大熔坏塑料电枢座,导致空心杯电机扫膛,烧驱动死机。第二个电机损坏是由于电刷在大电流工作下,火花引起电刷烧断。
   建议空心杯电机改进方案:A. 在不变更3电枢绕组和转速前提下
                              1)建议将塑料电枢座改为环氧树脂电枢座,严格控制转子线圈的动静平衡
                              2)改变三电枢直径(改为直径1MM的三电枢直径),减小电枢换向周长,减少电刷火花游走时间;
                              3)两电枢间串联一颗消火花陶瓷电容,。
                              4)电刷选择薄型耐磨、弹性强进口电刷片。
                           B.变3电枢为5电枢电机
                              1)将塑料电枢座改为环氧树脂电枢座;
                              2)在保证电机转速和功率的前提之下,参考进口电机转子线圈参数和制作工艺,降低转子质量,减少由于制作工艺问题导致的动静平衡问题;
                              3)五绕组各串1颗消火花电容;
                              4)电刷选择薄型耐磨、弹性强进口电刷片。
二.蓝剑D26010数码舵机用手空转摇臂齿轮运转很涩,经对比检查,是初级塑料齿轮轴销孔位不对,导致该齿轮与9齿电机齿轮配合非常紧,使得电机过载,电机发热严重,烧电机和驱动。我将电机齿轮改为65MG8齿电机齿轮后,孔位带来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是传动比的改变,使得舵机速度受到影响。
随便说说蓝剑D26010数码舵机做的不错的地方:
一.数码电路板做的不错,数码信号输出与FUTABA9257之不相上下。很赞!!
二.双轴承齿轮版,齿轮精度也不错,外壳做工也值得表扬!

以上就是我这段时间琢磨出来的成果,欢迎大家拍砖,也望厂家予以重视!!

网友:
我的2个D26010舵机使用都不到1个月就都坏了,质量太差了劝大家不要买了

网友:
周哥学问高 帮顶起

网友:
国产舵机的瓶颈是电机和电位器,在寿命上国产和进口的差距达到一个数量级的差距。

网友:
周哥一语道出了国产舵机的通病,
也希望早日用上国产的好舵机!
早日灭了鬼子!!!

网友:
蓝剑这个舵机还有挽救的余地么?10多起落我的就挂掉了,还号称是新版的

卖200?

哎,几十元的舵机也不会挂的这么快

楼主:
蓝剑D26010数码舵机可取之处就是数码电路版的成功,对待国产舵机要一步一步来,毕竟我们落后别人很多,要是我们坚持走改造创新道路,我相信我们的舵机产品追上或超过日本产品只是个时间问题,最起码性价比已经超过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有图片吗?自己有办法避免吗?对于厂家,本来不是生产电机的,变更电机的设计估计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

楼主:
回LS,国产电机喜欢的是一蹴而就,看见市场上缺什么电机就山寨什么电机,至于加工工艺,为降低生产成本,也就偷工减料,致使国产数码舵机全输在电机这个核心部件上面。
    空心杯电机核心部分就是转子,也就是在多电枢绕组这个部位,三电枢绕组要想达到额定转速和扭力,必须加大线圈漆包线直径,减少线圈匝数的办法实现,最终的结果就是转子线圈动静平衡做的不好,发热量大,电火花大,而多电枢绕组转子,这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问题,为满足额定转速,这可以用较细漆包线来完成同样的参数,虽然牺牲一点扭力,但是可以通过齿轮的转速比来弥补。
    数码电路对舵机的修正是不停在进行,也就要求电机电枢有极小的换向时间,也就要求电枢直径必须减小,减少电刷导通电枢的换向周长,所以对小直径多电枢换向器的工艺要求就非常高,就是目前国内厂家不愿意做到的地方,相对于三绕组电机,5绕组电机制作工艺要求要高于它许多,生产成本也高出很多。
  可惜我手上没有材料和备件,要有的的话,我自己非常想尝试做一个5电枢空心杯电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S,国产电机喜欢的是一蹴而就,看见市场上缺什么电机就山寨什么电机,至于加工工艺,为降低生产成本,也就偷工减料,致使国产数码舵机全输在电机这个核心部件上面。
    空心杯电机核心部分就是转子,也就是在多 ...
佩服!!!希望有那么一天能用上您的舵机!

网友:
LZ的水平赞一个  我那坏掉的舵机也算发挥点余热了:loveliness: .看来国内的舵机产品还是需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士用心做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空心杯电机哪里可以买到啊
我的蓝箭舵机也是电机问题

网友:
lz说的很专业,就是不知道厂家能不能听得进去。

网友:
周哥说出来的问题就是专业,顶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  希望我的那个舵机真能发出点作用  不过厂家会倾听么  很是怀疑哦

网友(2010-10-31):
电位器不是关键问题,国内的电位器好的质量不比国外差,

但是,由于成本高,多数厂家不愿意采用。 目前,国内还没有空心杯小无刷马达来取代现在的DC空心杯有刷马达,所以大陆的舵机质量还存在一个寿命问题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