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好赢40A电调的问题,还是HB2835马达的问题---新 ...
不知道是好赢40A电调的问题,还是HB2835马达的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10-09-29):
请教: 不知道是好赢40A电调的问题,还是HB2835马达的问题,450--HB2835无刷马达在油门高速时有瞬间顿转的现象(就是马达在高速转动时好像突然刹车点刹---旋转时一顿一顿的)----直接引起尾部左右振动厉害!无法锁尾!---是查了好久才发现是马达的顿转引起的尾部振动!------有谁知道是不是马达出了问题还是40A电调出了问题?!

网友A:
换设置,高,中,低进角,起动模式也换,试遍了就换电机,换完电机换电调,还不行,打
包送我我,(地址 PM,我告诉你),然后买彩票,指定双色球 要10倍以上

楼主:
晕。原来是进角设置问题和插头焊接
线断了

网友B:
LS正解!
  LS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