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买来一个 xtr 的加密狗,发现没驱动啊。

楼主(2010-09-29):
今天下午收到淘宝上买的加密狗,嘻嘻,本人贪图了一点小便宜,买了一个最便宜的。
但是安装好光盘上的xtr安装程序后,插上加密狗。发现没有驱动可安装 。
表现为电脑不能识别,弹出提示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打开xtr 显示未发现reflex接口!
还是这个狗本身有问题呀。
谁有驱动,发一个给俺吧:loveliness:

网友A:
模拟器的加密狗都不需要驱动的

楼主:
估计狗是坏的

网友B:
莫非又是一个用thinkpad的?

网友C:
我刚开始用的也是,但是重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建议LZ:
(1) 先调控至PPM输出。
(2) 试把狗插上电脑上不同的USB位置。
再不行就是狗的问题了,速退换。:loveliness:

网友E:
我用的也是最便宜的那种XTR的加密狗,安装好软件后将加密狗连接上遥控器,另一端接上电脑USB接口,完事儿进入XTR模拟器,设定好之后就能用了啊

网友F:
我的也是有问题,请问遥控器怎么设置PPM输出啊,还有,遥控器要不要装电池开机啊。

网友G(2010-12-20):
我的是买的成套的,用10C加密狗有时红灯,重装XTR也不行,有时却能正常使用,不稳定,正研究中。

网友H:
狗的问题,我的是用着用着突然不识别了,让商家再发了一个狗就搞定了。

网友I(2012-01-27):
回复 网友B:
Thinkpad 为何不可?这些天尽为这事愁了,插上了遥控根本没反应啊

网友J(2012-08-27):
回复 网友B:
这有什么关系?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