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翻身问题

楼主(2010-09-29):
今天第一次开3D,在20多米高想向前翻,但是翻到一半(就是头在下面)的时候机身就象自己打副翼那样向一边侧过去,怎么也翻不过来是怎么回事啊,正飞是没问题挺稳的啊

网友:
多练,是你自己打到的,起初我也是讷闷呢,多练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怎么不偏了

网友A:
1:动作不干净,动了其他舵
2:尾巴锁得不稳,翻的时候掉转飘尾巴
3:舵机一致性不行,翻的时候前面俩有一个慢了。此项可以通过侧滚进行测试,侧滚正常正滚歪通常就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楼上讲得好!!!!!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是往一边翻的可能是舵机问题吧,但是上下我看都一样的啊,不是翻过后侧一边是根本翻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动作不干净,动了其他舵
2:尾巴锁得不稳,翻的时候掉转飘尾巴
3:舵机一致性不行,翻的时候前面俩有一个慢了。此项可以通过侧滚进行测试,侧滚正常正滚歪通常就是这里有问题
学习了!

网友C:
因为正悬停时,有时需要向右修正副翼,或调机时调到向右偏了

翻过来后修正需要反一方向,如果不空中修正,就会一边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正悬停时,有时需要向右修正副翼,或调机时调到向右偏了

翻过来后修正需要反一方向,如果不空中修正,就会一边侧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正到飞都一样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