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科乐科LAMA5支持哪种模拟器?

楼主(2010-09-30):
科乐科LAMA5支持哪种
模拟器
啊?FMS还是XTR啊,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哦。

网友A:
FMS还是XTR这两个都是免费的吧?随便玩 弄个音频接上

网友B:
LZ你这个控有模拟器接口吗?
有合适的模拟器接线吗?
FMS和XTR都要驳加密狗。
建议买一套XTR内含软件+接线+加密狗共约30元: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