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60主电机那坨固定胶水是什么号型品牌

楼主(2010-09-3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1775&highlight=%2Bwjytjj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485&extra=page%3D6

飞了那么久,故障重现
而且更恶劣
电池直接对主电机供电
电机嘶叫的声音好恐怖
我确定是主电机挂了
换一个电机好了
用什么胶水固定比较合适?

网友:
我换过260的主电机,不需要胶水固定啊,把新的电机卡在电机支架里就可以了。

网友:
飞得不暴力不需要那个黑黑的胶水的

我用101。但是时间不长会松动。没办法再胶就是了。
那个黑黑的橡胶一样的胶水叫不出是什么也找不到

楼主:
更换新电机了
没用胶水
照样飞
换了新东东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不再有恼人的飞着飞着就掉下来的现象了

网友(2010-10-30):
我找到替代胶水了

这几个型号都可以吧。704,705等。
我选的是704硅橡胶,耐高温耐氧化。
固化后就是白色橡胶一样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