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不小心短路了,电压为0了

楼主(2010-09-30):
还有救没?说是用小电流充,必须要B6充吗?只有个60元的简易平衡充。

网友A:
你先看看里面的焊接是不是脱焊了,只短路一下应该伤不到电芯的,一般就是把里面的连接烧坏

楼主:
看了,焊接好着呢,可是检测三个电芯都没电压

网友A:
那就直接扔了

网友B:
澳州的笑佛把飞机飞丢了,电调开著。
数十天后找回,0电压。
试充,单块上4.2V,再试飞OK。
楼主不防一试。:loveliness:

网友C:
哇啥电池啊 报他的厂家 出来 这么好 居然 0了还能随意 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充啊?我的简易平衡充充不进去啊

网友D:
基本上一般电池, 要是没虑焊了,电压0了,就扔了吧,哪天再着火了,就不是几节电池钱了

楼主:
好,听你们的,扔!

网友:
别仍,送我吧,我出邮费!~

网友E:
我的控开了一星期,电池没电了
放外头晒了一下午,在空调房里冻了一晚上,第二天充电,开控,没啥问题,到现在用了一个月了,感觉跟以前没啥区别

网友F:
我的快报废的锂电池短路(鲤鱼夹夹破了导线)把电线烧断电池节点焊锡融化,电池还是好好的

网友G:
没遇到过。

网友H:
短路造成的电芯无电压, 99%电芯是不会坏的. 一般都是在电芯连接处烧断. 有的会烧断PCB 上的连线, 有些会烧断正极极耳点镍片的地方.
LZ 可以仔细观察下.发现断线处,连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