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在线等!拆舵机螺丝刀的选择

楼主(2010-09-30):
DS410     933等舵机的螺丝实在小得可怜,TAOBAO上找了些精密螺丝刀,有些型号不太得得懂,其中:
十字4个:PH00 PH0 PH1 PH2

这几个型号在有没有能搞得下舵机螺丝的?   等着买,,急啊,,,

网友:
去买套钟表螺丝刀吧,很容易的。记得买有握柄的那种,用力比较方便

网友A:
买把螺丝刀都要求人

楼主:
这个套装名叫  "晖嘉琪45合1精密螺丝刀套装 带万向角度接杆 8913 "

楼主:
不求人咋行,谁万事不求人啊,万一买来不实用怎么办嘛,肯定要上来向各老鸟请教撒

网友:
塑料柄的好使,一根金属杆的费劲

网友:
PH000的螺丝刀

网友:
用PH0就行,太小的会把螺丝弄滑,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410     933等舵机的螺丝实在小得可怜,TAOBAO上找了些精密螺丝刀,有些型号不太得得懂,其中:
十字4个:PH00 PH0 PH1 PH2

这几个型号在有没有能搞得下舵机螺丝的?   等着买,,急啊,,,

PH00是批杆2mm的,用在1.0-1.8的螺丝,2.0螺丝,我一般就用PH0了,批杆2.5的,3个的螺丝,就要用到PH1了,再往上,就不用买太好的了,模型上用得也不多。

273-PH0040mm

273-PH0040mm

261P-PH0*50mm

 261P-PH0*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把螺丝刀都要求人
不但不帮人还要讽刺人,什么态度

网友:
拧450飞机上十字螺丝的那种修手表螺丝刀就可以,几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