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你们D的雕刻机雕的东西是怎样抛光的?

楼主(2010-09-30):
请教各位! 你们D的雕刻机,雕的东西是怎样抛光的? 比喻雕的木头,有机玻璃,PVC,铝,铜,铁,钢....等等!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你们D的雕刻机,雕的东西是怎样抛光的? 比喻雕的木头,有机玻璃,PVC,铝,铜,铁,钢....等等! 谢谢!

羊毛刷+中华牙膏。
木头、有机玻璃种pvc一般不抛光。因为难,可考虑火攻,但没那技术,很难把握。

网友A:
一般抛光要留下抛光余量,否则精度损失几个丝,工件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抛光要留下抛光余量,否则精度损失几个丝,工件就不能用了………

几个丝而已.....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抛光过呢

网友:
金属抛光用橡胶抛光轮。好象是这么个说法

网友:
见人用1000目以上的砂纸省完,再用砖石膏+风磨器省钢模,可以省出镜面效果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简单点。用3000号砂纸 就可以抛光趋于镜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