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手锯断料(无卡盘,无夹头)

楼主(2010-09-30):
手机拍的,不清楚。直径5毫米棒料,圆心钻孔攻丝,长螺杆从主轴通孔后面插入拉紧棒料,大圆铁片位于棒料和主轴之间,防止棒料掉进洞里。

下料时下长了。锯下一段。

开动车床,比直接锯,又快又平。

目标是制作钻夹头与主轴连接杆。同理可以制作卡盘连接杆。

楼主:
以上是昨天干的。今日最新进展

网友:
什么办法都能用的上。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道行浅,看不太懂。
终于看明白了,方法很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其实这样干挺危险的,家里安全更重要啊

网友:
注意安全!歪了锯条断了要伤人的!

网友:
给床照上一张啊,后面那电机咋回事?电扇做动力?

网友:
动力好像是个洗衣机电机+冷却扇

网友:
看棒料和锯条的比例是15MM的吧?

网友:
看棒料和锯条的比例20mm 也不止啊。

网友:
比手指头都粗还5毫米?

网友:
我经常这么干,就是累耗时,正考虑更好办法。

网友:
直径20毫米吧?

网友:
为啥不用车刀切断

网友:
估计是太粗了没法用车刀断吧

楼主:
是没有切断刀。锯断时直径22毫米。锯条断了确实危险,下次做个切断刀,机用高速钢锯片已经弄到了,就用它做。

网友:
危险操作,一个小床都可能要命的.

网友(2011-01-11):
安全第一。转速可不能高啊。

网友:
这么长的料,必须加顶针!才安全点儿。

网友A:
别干傻事。以前听师傅都说烧红的铁别用手拿。后来无意中拿了一下已经不太红的铁后才知道那个话是真理。所以没规矩的事别干。不过那个用洗衣机电机还是很经济的。

网友B:
车刀割不断吗?

网友C:
一定要小心。

网友D:
牛,洗衣机电机都用上了,佩服!佩服

网友E:
试过一次,齿都打光了

网友F:
我这台电机标注的转速是450转每分。经过约1:10的减速,主轴转速几十转每分钟,锯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工件固定,直接用手推锯时的线速度高。

网友F:
因为慢,比用手直接锯还省锯齿。

网友G(2012-01-11):
看了兄弟的车床图片,朋友,那电机实在不合理哦,切削时铁屑容易飞到主轴电机及冷却风扇中,容易出事故的.建议或者将电机与车床导轨的距离拉开或者加挡板比较安全点.

网友H:
危险操作

网友I:
危机意适低,
绝对是危险动作,切勿模仿!

网友J:
看来刚开始都会这么干。

网友K:
注意安全呦

网友L:
危险动作

网友M:
第一幅锯齿向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