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路宝/HIROBO SCEADU Evolution 30(B)改无副翼

楼主(2010-09-30):
请教一下,喜路宝/HIROBO shuttle SCEADU Evolution 30(B)SWM 油直,能不能改无副翼啊。另外想装OS37的发动机,不知道要改配件吗,包括排气管?请知道的兄弟赐教,谢谢

网友:
这台机有没有无副翼的旋翼头套件啊??

网友:
30油直换装os37是可行的,排气管用原来的应该没问题,如果没把握就量一下尺寸。
关于能否改无副翼恐怕没人能回答你

网友:
當然可以改....只是意義不大

网友:
我有OS37+哈托利的425  效果不错哈!

网友:
EVO 30 本來就用550~570mm 的槳...
425 太短了吧

网友:
他说的是排气管

网友:
唉~ 眼花傻了眼

网友:
回复 楼主:

當然可可以, 但不太好,

因為37太耗油 跟50差不了多少, 用回50實際點 另外 570槳基本上太難買, 600槳易買得多

我亦將 Shuttle 改了 V 8 但盈學設定,. 如果 OK , 就把 Sceadu 再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SCEADU 30 用50的发动机后3D也可以飞了吧
等楼上改V8的好消息哦,

网友B:
没有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照片

沒什麼特別, 都是 Shutt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漂亮,你的大桨夹不改啊,还是用原来的吗,都改了些什么啊

网友:
Sceadu 的頭, 自已車中心HUB , 改10mm Shaft ,Sceadu 單向 HUB,

沒改什么了, 只是用來學 V bar Setting ,但暫時還沒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0现成的无副翼旋翼头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於那 Shuttle ZXX / Sceadu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在Sceadu SWM 上,可以吗

网友(2010-10-31):
學師仔牛人啊,能否提供具体图纸,或者代为加工?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