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9-30):
新塞斯纳1.4米到手后装上
电机
位是自己钻孔的 电机在机头看是左偏有点向上 起飞后尾巴看飞机 明显的右翻滚 需要通过大量的打左舵才能休正,
舵机
舵量是调的50 翻得很明显 炸在菜地里了 幸好没有什么损失 只把机头的塑料头炸变形了 拆开从里面顶一下就OK了; 电机是XXD2217 950KV的 大桨用的1047 电调是好盈奔腾40A 舵机是9克的
请教老鸟 是不是拉力线的问题 我因该怎么调试???

楼主:
在线等消息

网友A:
从机尾看电机向右5度,向下2度

楼主:
谢谢 这样就能解决在空中右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