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6S电机,配什么马达齿

楼主(2010-09-30):
配了台450,电机用的 天蝎星Scorpion HKII-2221-2010KV ,电调 好盈 铂金系列 Platinum-40A,这个电机不带马达,请问大家这个电机用什么样的马达啊,13T OR 14T?还有用长的还是短的马达齿,以前没用过这么好的东

西不懂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f4d80051-cc73-11df-be27-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用12T 13T的电池受不了,如悬停只要11T

网友:
我正在用的12T

网友:
好赢铂金40A的大小 能装在450pro的电池板下面吗?

楼主:
求高手指教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放下,不能放下就放侧面,我是看别人这么配的

网友:
2221-2010用12T足够了

网友:
好盈铂金的正好差1MM,弄不进去,我差点砸了那飞机

网友:
放不进去,悲剧了。

楼主:
那用什么电调啊?
还有,12T的马达齿用长的还是短的马达齿

楼主:
没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
长短无所谓,都行

网友(2012-08-07):
好淫40放不进去吗?你说是两个侧板中间的距离不够放下?

网友:
虫子6S 用11T就很暴了

网友(2012-09-07):
我一直是用13T飞的,85%油门就够爆了。

网友:
  铂金40A 只能斜着身卡在电池板下面~

网友:
侧放能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电调啊?
还有,12T的马达齿用长的还是短的马达齿

这款可以放进去的!

网友:
11-12T,否则电机转速偏低,伤电机

网友:
等老衲给你合指一算吧,450主齿150/马达齿13=齿比是11,538.
马达2010KVx22,2电压=44622转速/11,538齿比=100%油门转速3867圈/1分钟
14齿-齿轮比是10,714=4165圈/1分钟,这个转速不是一般450机机能承受的了,说不好飞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空中直接解体.
建议用12或13齿的,13齿油门定速80%都差不多3100转,基本能应付所有3D动作了,悬停13齿是有点浪费的了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