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0404控遥控距离多少,适合玩固定翼吗

楼主(2010-09-30):
新手想用0404控玩一米23的YAK-54不知是否合适?0404遥控距离大概多少

网友A:
换个控吧,

网友B:
够的,拉完天线0404再差也有两百米,足够你用了。
我用0404飞了大半年一米二的固定翼,没有因为控和接收炸过鸡。

网友C:
用0404飞AX电滑,还可以的,就是偶尔会抖舵

网友D:
0404电位器超烂,不建议用

网友E:
已使用0404玩Cessna半年,目前没有任何问题!最远飞过近300米左右,这时偶尔会抽下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