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台电脑电源改电焊(10.5日改好一台,44楼上图)

楼主(2010-09-30):
现在旧电源很容易搞到,到废品站一,二十个也要不了几个钱。我想能不能改台电焊。大家讨论一下吧(

网友A:
拿三个汽车电瓶串联也可以焊    网站上看到的

网友:
随便弄个12V的开关电源,,再加上白光烙铁头就行了,网上有卖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三个汽车电瓶串联也可以焊    网站上看到的
以前也这么认为,但现在认为虽然电瓶的容量为80AH  或120AH的电流足够大,但电压才36V,估计起弧困难,一般交流电焊机起弧电压在50-60V,进入正常焊接后下降为35-48V左右,况且电瓶常时间大电流放电的话会大大影响电池寿命,严重时会发热导致电池大肚鼓起,甚至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三个汽车电瓶串联也可以焊    网站上看到的

危险!不可取。    (那可是外星人的“高科技”和专利,别学,否则侵权呀。 )

网友:
电子电源,根本不能超载,电焊,,呵呵,,,,,,
30A的电子电源,都不及7A的电瓶。

网友:
wokao   蓄电池短路工作?!天!先让我死了吧
很危险的  我工作时遇到过的 远比交流短路可怕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简单改动就能输出,但计算机电源不行
通过简单的串并联增压扩流,这条路困难重重,你恐怕不好走
如果拆掉用元件,对于电焊机的大功率输出,这些元件也不好使
买些大的IGBT也不贵,不过,这应该不是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还有,计算机电源的+12V输出电流比较大,但-12V输出电流小,
要当24V用的话,输出电流取决于-12V的输出电流
5V和3.3V对于加工动力来说,没有合适的电器用上

网友B: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就单个电脑电源来说肯定不行,电脑电源必须改制成电流输出恒定的(根据电源本身输出功率决定)而不是原来恒压输出,就是弧焊焊接时短路也不会超载保护或者烧毁电源,空载电压可以自己设定以便于起弧。如果这方面改制成功了可以多只这种改制的电源并联使用,其电流输出的大小可以用普通开关方式选择并联这种改制的电源数量。这种方法只适合废旧利用,不适合用新品改装。

网友:
这方法应该可行,就等同于高频焊机,就如同氩孤焊机。

网友:
我的50V100A开关电源呢(也可是25V200A) 这样的电压的电源要当电焊,哪有适合的电路图。就是电源只当供电,应还有个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就单个电脑电源来说肯定不行,电脑电源必须改制成电流输出恒定的(根据电源本身输出功率决定)而不是原来恒压输出,就是弧焊焊接时短路也不会超载保护或者烧毁电源,空载电压可以自己设定以便于起 ...

对,恒流输出。开始我还想是不是要加电感。改天去收20个改来试试。

网友:
可以改造,一大堆电子元件啊,改点焊比较容易。

网友C:
一个电源就算有200W,10个也才2000W,也得200元了不便宜,还是半成品

网友D:
请教各位大侠,电路中加多大的负载消耗才不算是直接短路呢?有没有什么公式计算的?

网友E:
把一个旧计算机电源改恒流输出,也可以,很麻烦哟(不会是外接一个LM317吧?)
有这样的电子基础,就不要玩旧电脑电源了,
多搞些电子制作更有意思
买些旧的功率管制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大侠,电路中加多大的负载消耗才不算是直接短路呢?有没有什么公式计算的?

对于单个电源,欧姆先生说:电阻=电压/电流,计算容易,但条件也不少啊
比如说是短时间过载(短路)和长期工作不同,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不同等等
记得小时候玩电弧,用两根电池的碳棒起弧,当然要加个限流的电炉来限定短路电流。
计算机电源的12V的功率不是电源的全部功率,当然在其它路数的电源不工作时,改路的电流
可以比正常时大些,但肯定不是全部功率,这样的计算机电源就算费劲改成了恒流输出,还可以
多个并联,但电压还没有上去啊,还得串联,这太不容易了吧?

网友F:
去买个铝线的小电焊机也不贵还比这样改装来的性能好也可靠,体积也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买个铝线的小电焊机也不贵还比这样改装来的性能好也可靠,体积也小的多。

好像这个小电焊机也要有空间能缠绕次级线圈才行的!我有一个金象的老焊机就没空间,所以改不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源就算有200W,10个也才2000W,也得200元了不便宜,还是半成品

到废品站要不了那么多钱,10个顶多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一个旧计算机电源改恒流输出,也可以,很麻烦哟(不会是外接一个LM317吧?)
有这样的电子基础,就不要玩旧电脑电源了,
多搞些电子制作更有意思
买些旧的功率管制作更好

本来想自己制作,查了一下光磁芯都要上百,于是想到了旧电源

网友:
偶的25V200A还不行吗。估计用碳棒可行吧。手上还有二根几十CM长的碳棒。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做太麻烦。功率大的电源不贵的。几百元就可以买好几KW的电源了。自己做几百元确实还不一定做的好

网友:
用UPS会好些吧?

网友:
坛子内高手就是多啊!等着看结果哦!呵呵!不过据我知道的好像焊接电源有恒流陡降特性啊!计算机电源怎么改呢?????

网友:
有电子制作基础的见到废旧电子产品就应该收回来,拆件都值了,前几天修万年历里面的背景灯买了一对13003D就花了4元,太黑了。

网友D:
找到一张这样的图,大家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G:
我用57v,50A的开关电源试过,烧了

花一个电焊机的价钱买mos管才修好。
后来用电热管作限流电阻,可用。

网友:
开关电源上有大电容,你并联一堆,用一个开关电源串个小灯泡充电。
手qia ng子弹能量是20焦耳,步qiang 子dan是70焦耳。
一堆电容蓄能可比这大。嘿嘿。到时候火花四溅。
用个大晶闸放电好了。500A就可以了,能瞬间过载。
出问题别找我,这玩意儿能将细铜线瞬间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一个电焊机的价钱买mos管才修好。
后来用电热管作限流电阻,可用。

限流电阻有多大

网友H:
我有几个150000UF、35V的电容。    关在28V开关电源上,估计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一张这样的图,大家看看有没有用?

LED极性画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废品站要不了那么多钱,10个顶多50元
你那儿的旧电源真便宜,我这里的坏电源10元一个标准行情价,看好是坏的哦

楼主:
你大概不是到废品站买的,现在p3电源都当废品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估计没看完吧,别忘了用电瓶焊是利用电瓶短路电流大焊接的吧?曾经看到过野外焊汽车大梁的。就是用电瓶,但是有一个地方很注意。焊接时间不能超过几秒,要不电瓶就废了甚至更严重。其实用了电瓶焊接以后,电瓶也基本完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来1块钱一个收了一大堆的电热管,并联起来用成1欧,作短路保护用,焊一会儿电热管就很热,估计放水里好些。

开关电源是apc通信电源上的,说明书说是有短路保护,可能设计者没有想到咱会这么用。

楼主:
昨晚改好一台,空载电压28v,随着电流的增加电压下降,直接短路电流7,8a,电压3,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改好一台,空载电压28v,随着电流的增加电压下降,直接短路电流7,8a,电压3,4v

请详细说明一下好不好啊?最好来个图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源?直线短路电源是7.8a还是78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详细说明一下好不好啊?最好来个图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源?直线短路电源是7.8a还是78a啊?

改动较大,只能说一下思路,p3电源,电压保护去掉,加电热丝限流,短路电流7至8安。晚上上图。

网友J:
7、8A,太小啦,能焊断头发丝就不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7、8A,太小啦,能焊断头发丝就不错啦

打算多台并联

楼主:
上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几个150000UF、35V的电容。    关在28V开关电源上,估计很强大。

电容能量=CU*U/2=0.15*28*28/2=58.8焦耳。
假设你使用4个,约220焦耳。
比热440
J/(kg·K)
熔化热13.8 kJ/mol

假设接触点0.1g,温升=(220/440*1000)/0.1=5000度。
根据点焊材料的厚度,选择不同数目的电容。
最好选择大量的小容量电容并联,因为每个电容放电的电流有限。假设一只10A,一百只就是一千安培。
你的电容可能是大容量电源滤波电容,应该不允许短路使用,不建议做点焊,而且数量少,电流上不来。

楼主:
妄想凭7,8a电流将两块铁片焊在一起

楼主:
用一颗螺丝钉充当焊条,能够起弧,但是时间很短就灭了(几秒)不知是电压低了还是电流不够

网友:
继续关注,看楼主往下的试验!顶上去

网友C:
楼主试机时眼睛怎么防护的?很久以前我试机DIY投影机时把眼睛灼伤了,痛了一个星期多啊,现在再也不搞这种事了,身体要紧

网友:
看标题以为做好一台了  ,应该是电流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机时眼睛怎么防护的?很久以前我试机DIY投影机时把眼睛灼伤了,痛了一个星期多啊,现在再也不搞这种事了,身体要紧

没有防护,电流小,弧光也小,时间也不长,1分钟内恢复正常视力。以后真正改好当然要面罩的。多谢关心了。

楼主:
这两天逛了好多废品站,一个都没买到,平时经常看到,还是几个几个的,都被他们砸了。要想买的时候咋一个都没有啊!

网友:
做好了没,进来学学

网友D:
我晕,搞了半天我还以为是点焊,原来是电焊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晕,搞了半天我还以为是点焊,原来是电焊 啊!!!

试完电焊再试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