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用SANWA的设备飞CCPM的机子请帮下

楼主(2010-09-30):
有谁在用SANWA的设备飞CCPM的机子请教下,我也在用,我的问题是,我打开CCPM后,发现飞机的副翼控制和距桨控制是反的,怎么也调不过来,在CCPM模式下,通过设置
舵机
的正反开关也不能,一改就乱了,有过用的朋友吗

网友:
我曾用过RD6000 飞维英 但早忘了怎么调的了 但记得选好那个十字盘模式后 就很容易了吧

楼主:
 还有谁懂的,出来帮俺下吧

网友A:
舵机插错了吧

楼主:
没啊,都检查几遍了,通道1,2,6桨距

网友A:
我在用,Q我,452596274或13600066631

楼主:
等啊等啊!!!!!!!!!!!!!!!!!!!!
还有没有朋友帮下啊,再不来人我俺可就真的要去跳楼啦!!!!!!!!!!!!!!!!!!!!

网友B:
我用过 RD8000 估计你的通道插错了 多试试 10分钟内绝对可以搞定的。

网友C:
你用什么设备啊?先讲清楚啊.......,我用的RD8000里面CCPM就有4种模式的,我好象用的是B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