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通电就显示输入电压错误

楼主(2010-10-01):
如题,B6一通电就显示“input vol err”是怎么回事?显示的同时还嗷嗷叫唤。

网友A:
应该是输入电源有问题!

网友:
输入电压过低或者过高、或者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B:
12.5V 5A或者以上就可以了,最多支持18V,楼主小心使用。

楼主:
用的就是带的12V5A的电源,是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换了一个电源还是这样,把两个电源并在一起还是这个这样。

网友C:
 测量总电压的那个分压电阻坏了,搜索一下,论坛里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