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入魔,求教大侠

楼主(2010-10-01):
小弟决定入魔,已经有个科乐科LAMA5,但是还没上过模拟器,飞机已经基本被我摔报废。现在想先买个控,看了几天论坛,似乎推荐2801PRO的人很多。求教以下几个问题:
1:2801 PRO可以连电脑练模拟器么?
2:PRO是啥意思?
3:买的时候是单独买个遥控器还是需要跟接收机一起买啊?
4:以后买飞机的时候,是不是不管买什么牌子的飞机,这个控都能用啊?

还有更适合的控推荐么?价格最好在1500以内。

楼主:
问题补充

补充一下,如果要买控,怎么买啊?淘宝邮购可以么?还是其他商城?我是长春的,这里几乎没什么人玩电直。

网友:
走淘宝安全

网友:
1500推荐天8

网友:
LZ可以考虑一个DX7,好相全套也就2000多点,楼主可以先不要接收,就要控就行了,  接收以后配机再说,机子好呢就上个AR7000了什么的,米不多就6100E,原厂的才200。,国产的60,

DX7足够楼主练到一般3D了,到时再换控,LZ自已就都明白了

还有就是楼主要是飞直机,你要是说就飞飞悬停,那就什么手都行,你要是以后想飞3D(我这里好多朋友最初都说就试试悬停就行了,到后来悬停航线都会了后,自已就想试试3D) 还是用国手或是美手(看你的习惯,你要是右手油门,就用国手,你要是左手油门,就用美手)

所以楼主买控时先决定好用  国手还是美手,别买了控回来自已再改

网友:
推荐一部到位  JR DSX7  天地飞8  DX7鸡肋。  高手用X7SE是因为它的11ms速度。。

现在和FUTABA比,还差4MS~

网友:
新手试答一下~
1:2801 PRO可以连电脑练模拟器么?   可以
2:PRO是啥意思?                     高级版
3:买的时候是单独买个遥控器还是需要跟接收机一起买啊?            要上真机就必须买全套。。。除非你只练模拟器
4:以后买飞机的时候,是不是不管买什么牌子的飞机,这个控都能用啊?           你有配套的接收,什么飞机都能用。。。

1500左右建议DSX7和2801~我也是新手,控建议你直接买好点的。。。。俺就是犯了重复投资的错误~。。实在没米就FUTABA 6EX

网友:
建议楼主先做一个入魔首年的航模支出总预算才作决定:
如果你预算买5000元JJ+2500零件及工具的话,买1500元的控会可的发挥不了JJ的性能。
如果你的总预算只是2500元的话,1500元买控余下的要买好JJ+电子配件炸机零件+工具
就难了。

欢迎入魔:loveliness:

网友:
Pro 是专业版,通常是厂家让你多付钱的手段。

网友:
pro是新版的,和旧版的比 刷了新系统,加大了发射器的功率!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一个老鸟回答我的!
对了!顺便问一下,
1 如果我要是没有经验直接上GL450C+模拟如何?
2 用GL原配的控,RTF下来2K怎么样,贵不?

网友:
劝你别上真控 ,你钱多不成。

一百多的模拟淘宝多买一套好好练
结合双桨一起练习。设备是可以一步到位。
但飞行的技术不可能的!模拟潜水慢慢来吧!
LZ什么都不懂,推荐的这些是好是坏你懂,你敢买。

网友:
我就是淘宝上买的2801PRO,890元加了个模拟器,最后算上邮费一共910元,挺靠谱的!

网友(2010-12-15):
正为控烦恼......